什么电子元器件

楼主(2018-11-10):
请问哪位大神知道图中红线内的是什么电子元器件!
非常感谢啦!

网友A:
图片在那呢?

网友B: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网友C:
维修运动控制板?存储器芯片?CPU芯片?压敏电阻?贴片元件?

网友D:
什么红线内,在哪?看不见,怎么回事

网友E:
图片挂掉了?还是没有上传成功?

楼主:
明明上传成功,怎么就找不到了,我自己都感到迷糊了!

楼主:
各位大神们,麻烦帮忙看看这是什么电子元件?谢谢啦!

楼主:
hty.czh谢谢你的回复,不过我看不懂,你只要告诉我那是什么元器件就行啦!非常感谢谢!

网友F:
是贴片三极管,可以买到的。

网友G:
回复 楼主:
我也不确定是具体什么,图上给出了几种可能供参考,要对应电路才能确定答案。
表格最右边一栏是可能的结果,如果11楼的朋友是正确的,那可能就在倒数第三行。
对应表格提供的型号,百度的结果如https://wenku.baidu.com/view/50c4513b83c4bb4cf7ecd176.html

网友H:
应该是稳压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