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10):
请问各位大神们,怎样让松下伺服一接通电源伺服电机就转动,要怎样焊接轴控线插头?谢谢大神指教!

网友A:
你需要哪种控制方式?伺服通常有速度控制方式,通过启动信号和速度选择信号就可以一直运行。

网友B:
可以点动运行

网友C:
同意一楼的说法,伺服一使能,在速度模式下就零点漂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