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送电无显示

楼主(2018-11-10):
这是一台水泡的变频,现在送电不亮。   当时不清楚情况是带电情况水泡短路了还是什么情况。维修从何开始。

网友A:
拆机,酒精清洗驱动板和功率板,吹干烘干晾干,上电测试。

网友B:
泡水之后要拆机彻底检查处理后再上电,94年第一次接触变频器就领教过,土建的做混凝土养护弄下来一些水进了变频器,感觉已经彻底烘干之后上电,炸机。

网友C:
进水直接上电的话,可能要报废了;

网友D:
可能是开关电源有问题了,处理干燥后在进行维修吧,楼上各位师父说的是对的

网友E:
送修吧,不多说了

网友F:
水泡的一定要先用酒精彻底清洁 有条件的最好用超声波清洗。然后才能上电测试。切勿贸然上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