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这个灭弧罩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8-11-10):
他是通过怎样的情况来灭弧的。

网友A:
常规的灭弧罩,不记得具体原理了,好像有分割电弧之类。

网友B:
电弧产生的磁力把电弧拉长进入铁质灭弧栅分段熄灭,就这么简单

网友C:
灭弧罩泛指整个灭弧机构呢,你图片的其实只是灭弧室。

网友C:
度娘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可以帮忙的。

网友D:
温习老的知识,也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