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10):
今天闲来无事,突发奇想,研究一下变频器驱动电路的输出电压与输出波形。发现,以最低频率为界,比如最低频率是1.5HZ,0-1.5HZ【不包括1.5HZ】,无输出电压与波形。1.5HZ往上一直到5HZ,越靠近低频率段,其输出电压或波形的幅度变化波动越大,也越不稳定,5HZ以上就基本稳定了,越来越稳定了。另外我发现,变频器带载启动过程中,0-10HZ这个升速过程中,变频器输出电流波动比较大,越接近低频电流波动越大,超过10HZ以后电流波动减小,基本上是匀速上升,此案例我是以UF控制为蓝本,来研究的。大家可以做个实验,看一下,是不是这个样子,不知可给大家带来什么启发?所以,根据我的经验,一些故障往往就发生在,变频器带载启动0-10HZ的这个范围内,所以好的品牌 好的质量的变频器,就在于这关键的的0-10HZ,也就是驱动电路与程序优化,做的最好或比较好。

网友A:
低速波形比较难看,有波动不是很正常。想研究就去看关于电机算法的书

网友B:
用示波器测试并锁定屏幕,做比对,一目了然。然后再去对照教科书的说教,来理解原理。

网友C:
以前还真没有研究过这个问题,谢谢楼主的分享,有时间也研究一下。

网友D:
用普通的与高端的变频器分别测试一下,你就能看到不一样;

网友E:
看下PWM算法的书!低频一般载波用的比较低!

网友F:
平时细节的了解,掌握有关的现象,有利于维修和原理的理解、甚至理解有关电路的设计意图、作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