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10):
有的穿了2-4圈。为何不用小点的,而去穿这么多圈呢?

网友A:
有些情况电流太小就多次几圈。

网友B:
有时可能没有合适规格或者就便使用吧。

网友C:
电流互感器初级激磁强度越靠近设计标准工况越准确,因此在大规格互感器测量较小电流时采用加多匝数增加激磁保证测量尽量准确

网友D:
可能是方案优化或器件选型的结果

网友E:
因为选型错误了,或者买不到合适的

网友F:
如果没买有,就将就来用呗!

网友G:
这样可以避免后期增容换硬件!
也有的是因为现场没有匹配的互感器所以这样做!

网友H:
是不是有的设备扩容了。

网友I:
设有合适的,这样也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情况电流太小就多次几圈。
不可能只用一台水泵他就测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时可能没有合适规格或者就便使用吧。
超过太大也不行?一般没有计算太过准确来选择互感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流互感器初级激磁强度越靠近设计标准工况越准确,因此在大规格互感器测量较小电流时采用加多匝数增加激磁保证测量尽量准确
用户总电流20-50时高时低,用200互感器会大么?开关是160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流互感器初级激磁强度越靠近设计标准工况越准确,因此在大规格互感器测量较小电流时采用加多匝数增加激磁保证测量尽量准确
用户总电流20-50时高时低,用200互感器会大么?开关是160的。
选用100A互感器最佳

网友J:
留有余量。

网友K:
情况很多,如设备的更新,考虑到扩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