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变频器带灯泡无法工作

楼主(2018-11-10):
丹佛斯2900 2.2KW,修复后接灯泡测试,一运行就报Err16(电机短路),空载测试输出正常,接电机也正常。不知道为什么接灯泡就不行,灯泡是好的,在别的机子上测试正常,哪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灯泡接在哪,手动能开吗,还是一启动报16

网友B:
把加速时间设定长一些试试,

网友C:
难道因为灯泡是纯电阻?

网友D:
灯泡接在输出端吗

网友E:
恰好前几天修了几个2800小功率1.5KW的,也是空载正常,带三个灯泡立即报16,这个机型只断电不能复位,还以为模块烧了,长按复位键再确定才能恢复,带2.2KW空载电机也报过流,最后发现把灯泡从200W换成40W的才正常输出了,这几个变频器到现场运行正常,估计是丹佛斯控制模式特殊必须和现场电机参数匹配造成。

楼主:
的确是这样,就是不知道它的检测原理

网友F:
电流传感器!或小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