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继电器符号问题,通电延时,断电延时,

楼主(2018-11-11):
这个图对不对?一直没注意这个问题,一般实际也只是简单电路用用通电延时。plc不存在这个问题,今天技师培训,培训讲师画的好像和平时自己画的不一样,大家讨论下?

楼主:
培训讲师画的,注:通电延时。特意说了这个是正确画法

网友A:
延时后的动作方向是圆弧向圆心运动。通电延时是看线圈符号是大叉的。断电延时是黑块

网友B:
延时20秒,按住按钮20秒?
若瞬动触点,则不需画延时符号。

网友C:
想象成降落伞就可以了,我们学的时候老师就是这么教的。

网友D:
只会用这两种时间继电器,符号还真分不清。

网友E:
一般见的是第一种。

网友F:
可参考下面链接(11楼)的解释: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36532&page=2#l2656275

网友G:
引用 楼主:
培训讲师画的,注:通电延时。特意说了这个是正确画法
通电延时的触点绝对错误

网友H:
我到现在都搞不清楚
是不是有断电延时的继电器?如果有这种产品,改装成楼梯灯不是很好用吗?

楼主:
回复 网友G:
这次技师培训,感觉培训老师都是在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哎,为了混个本不容易啊。。。

现在的培训老师的知识感觉还停留在很久以前,特别是自动化这块。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我到现在都搞不清楚

是不是有断电延时的继电器?如果有这种产品,改装成楼梯灯不是很好用吗?
断电延时的继电器肯定有啊,最常见的属F5-D0/D2这类辅助触点了,顶装的,你没有用过吗?通电延时的是F5-T0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我到现在都搞不清楚

是不是有断电延时的继电器?如果有这种产品,改装成楼梯灯不是很好用吗?
断电延时的继电器肯定有啊,最常见的属F5-D0/D2这类辅助触点了,顶装的,你没有用过吗?通电延时的是F5-T0

实物没用过,只在PLC里面用过这种指令。

网友I:
培训老师把通电延时的触点画错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H:
我到现在都搞不清楚

是不是有断电延时的继电器?如果有这种产品,改装成楼梯灯不是很好用吗?

电子式的断电延时时间继电器见过,但没用过。

气囊式时间继电器用过。

断电延时时间继电器一般的电路用的比较少,所以市场上电子式断电延时时间继电器很少见到,通常都要订货,而且价钱比通电延时时间继电器要贵差不多一倍。

网友J:
常用的还是通电延时,断电没有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