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顿变频器烧了,只更换板子可以吗?

楼主(2018-11-11):
伊顿变频器烧了,换了个富士的。不知道那个是什么板子。是不是更换了这个板子就可以了,不知道其他元件有没有坏掉。

网友A:
像是滤波板

网友B:
这就得拆开,单独加电试下板子。

网友C:
不了解变频器,但看损坏程度,应当需做全面检查。

网友D:
炸成这样,没有维修价值了

网友E:
坏的是电源整流部分,如果逆变部分不坏,这个好解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