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热电偶怎么接线

楼主(2018-11-11):
接PLC的话需要配电。串24V没问题。 这种还是第一次接触!

网友A:
这是双支热电阻 ,两绿一红是一组,接PLC的RTD模块或者接变送器然后接入PLC模块

网友B:
我们这用过这样的热电阻,一路给plc,一路现场接显示表。当然也可以显示表输出到plc,但需要增加模拟量输入模块。

网友C:
是热电阻还是热电偶?

网友D:
应该是单支多点热电偶,量测信号可判别分别是哪一点。

网友E:
这个是内置两只铂热电阻啊 ,要配变送器的

网友F:
用万用表测试一下各端子间的电压和电阻,就能知道是咋回事了,单只,多只,单点,多点,热耦,热阻,一目了然。啥也没,给张图,这就是猜闷呢。

楼主:
回复 网友F:
那你怎么不早说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用万用表测试一下各端子间的电压和电阻,就能知道是咋回事了,单只,多只,单点,多点,热耦,热阻,一目了然。啥也没,给张图,这就是猜闷呢。
赞同,我这个搞温度计量多年的人都不敢吭声。没有型号、没有标识(分度号),不知是热电阻还是热电偶,让人不知怎么回答好。

网友A:
有经验的一看就知道了

网友F:
回复 楼主:
嘻嘻,上学时,在实验课上,给你的东西和仪器,然后让你做什么,做什么。怎么办呢?先得弄清楚给你的东西是啥,然后再去想如何实现要求。对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有经验的一看就知道了
这个凭经验也不一定知道,除非你用过。

温度传感器型号、规格、形式有各种各样,而且新的种类也不断地出现,一个人不可能全部都认识(或者都接触过),所以凭经验也不一定知道楼主相片中的是热电偶还是热电阻(又或者其他类型温度传感器)。

同样封装的温度传感器,其不一定是同一类型的传感器。

网友H:
引用 网友A:
这是双支热电阻 ,两绿一红是一组,接PLC的RTD模块或者接变送器然后接入PLC模块
真是第一次看到,又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