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VI定位指令

楼主(2018-11-11):
用DRVI定位指令编程,用触摸屏输入s1    s2     正反转控制时s1在触摸屏上怎么输入负数,希望看到本帖子的大师们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触摸屏做数值输入时可以可以设定输入范围,可以直接设置可以输入负数的范围。

网友B:
屏上设数据类型,要设带符号的;

网友C:
还有一个方法,在程序里面乘以一个负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