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12):
程序图在下面,手动.然后方向信号没有输出。不管是给正数还是负数。只有Y0有输出.Y2没有,导致步进电机只有一个方向。请问各位大神,这是什么原因呢?哪里不对?m2,m4,是触摸屏的手动按钮点,本人新手正在学习。不知道为什么他不行。看了手册,他就是说给正数和负数就可以实现,正反转。

网友A:
程序看着是没啥问题,可以用其的指令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pl sy没问题。正反转给信号都可以,正反转。就是用dRvi,这个指令不行。方向怎么弄,它都没有信号输出。所以想搞明白这个问题在哪里。

网友A:
真是稀罕事,把Y2换成其他的点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换过了Y3,Y4,都不行,是plc没有方向信号输出,plc为下FX1N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想奇了怪了,怎么就不行了。都已经弄了差不多一天了。一直没解决这问题。

网友B:
将PLC格式化下,单独写一条指令测试下。
FX1N已停产,你这是正品的?

楼主:
是正品,买了旧的。格式化也试过了,待会我再单独就写这一段指令试一下。

网友C:
FX1N是支持DRVI这个指令的,而且以前我做的简易机械手也是FX1N控制(现在同类型简易机械手用FX3GA控制),唯一不同是我的DRVI指令那个K999999用D2000替代,我是修改D2000数据,当然指令只有一条(这个是个人编程习惯)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把前面写的程序都把它删了,就用这一段,现在可以了,可以正反转。我待会再做一下定位的,还有回原点的指令再试一下,看看为什么不行.谢谢啦

网友D:
很有可能双线圈了,Y2被其他地方使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对,刚刚找到问题了,前面的程序写多了个Y2,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