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12):
大家好,请教一下,有一个地下水罐,水位传感器测水位,0--7米,对应输出4~20mA。现在想实现PID供水。7米,即20mA水满时输出为0Hz,0米即4mA输出为50HZ,变频器怎么设置?有遇到的吗?

网友A:
先找到接口的设置是4-20mA,频率范围0-50Hz,好像就没什么了

网友B:
变频器设置里面有的。有的叫pid正特性和反特性。我这边的变频器的说明书是这么写的。

网友C:
反逻辑,如果变频器内置的PID有这个参数设置,直接将其设为反逻辑即可。比如,西门子的G120就有这个功能,我想其他的品牌也同样可能有。查阅PID的参数即可;如果变频器没这功能,也没问题,就是把PID的设定值和实际值互换,同极性输入的。也能实现反逻辑控制。

网友D:
国产的变频器一般都有反馈正特性负特性的设置。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