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12):
如何用时间继电器和接触器控制一个电机正转停止反转停止,而且运行和停止时间可以调。类似于洗衣机的工作

楼主:
谢谢大家了。给个电路图。最好说明一下工作原理

楼主:
没有人会吗?拜托了

网友A:
只用时间继电器恐怕实现不了吧?有一种时间继电器可以定时100个小时!并且有常开、常闭往复功能,不过,中间没有停止,假如你定5分钟,它可以5 分钟常开--5分钟常闭往复动作。可以到100个小时。
http://www.jsbyb.com/wujiu-Products-4034567/可能满足不了你的需要!有可能时钟控制器能达到你的要求。比如学校的打玲器。

网友B:
买个洗衣机定时器+接触器不就完了。。。
机械定时的,用定时器+接触器岂不是浪费。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也是一种办法。我只是说类似。感谢回复

网友C:
也很简单的
就是把小车自动往复运动的电路图给改下就可以了
把那个行程限位触电换成 通电延时继电器的触电就可以。

网友C:
   做为电工,这都是入门级别的。虽然很久都不玩这个啦,
还是你自己想一想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真是难者不会,会者不难呀?能不能给个图嘛?

网友C:
原理图就是这样,
随便画的,原理上是可行的,估计在实际使用中,机械触点存在闭合时间,有可能导致换向不成功。
若果不行,一边再加个中间继电器过渡下,,电路图再稍微变化下。

网友C:
若果是自己用的话 不建议这么搞,
买个三菱的PLC板子 FX2N-10MT 不到 一百,一个小程序轻松搞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是一种办法。我只是说类似。感谢回复
你这个实际使用要考虑电机机械的惯性,不能正传停止马上就反转了,所有不要使用时间继电器搞,要节约点,买个PLC工控板,也就100多200块钱,程序上面可以做到尽善尽美。
正反两个时间继电器 ,品牌货一个都要100左右吧。
图纸没事我还是给你画一个吧,有急停按钮,(启动按钮,停止按钮,一个小继电器,如果用旋钮开关则省略),还有热继电器,两个接触器,两个时间继电器。

网友D:
给一个PLC梯形图,可以按照他用中继、交流接触器、时间继电器接线就可以了。
X0是启动按钮,X1是停止按钮M0是中继,Y000是正转交流接触器,Y001是反转交流接触器,T0是正转运行时间继电器,T1是正转停止时间继电器,T2是反转运行时间继电器,T3是反转停止时间继电器。

网友E:
有一种正反转控制继电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如何用时间继电器和接触器控制一个电机正转停止反转停止而且运行和停止时间可以调。类似于洗衣机的工作
楼主看看这个,是否轻松实现你的要求……

网友G:
回复 网友F:
这个玩意我正好用于自动洗衣机,我找了好久都没有发现!!
结果以前还用PLC和拨码开关做

网友H:
正反转自动控制器这个好。

网友I:
回复 网友F:
控制器这么便宜的啊,感觉物超所值呀

网友J:
回复 网友F:
居然还有这操作

网友K:
沒看清楚,正反转可不用时间继电器,还是说正转到设定时间后自动停机反转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这个玩意我正好用于自动洗衣机,我找了好久都没有发现!!
结果以前还用PLC和拨码开关做
师傅技术杠杠的,肯定能搞定……

网友L:
考虑一下双定时器啊,德力西有这类产品,有钱可以用触屏一体机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回复。主要是有现成的元件,想利用起来

楼主:
回复 网友L:
下次做这个,是要优先考虑,这个接线太麻烦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大侠的回复。图纸收藏了 谢谢

网友M:
多加几个元器件没关系,现在东西都很便宜

网友N:
有一种双定时时间计数器亅S48A型直接设定开机多长停机多长来控制接接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