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12):
有做过差压流量计算的吗?现在做差压流量计算用的是积算仪变送或通讯?想用200smart的模拟量做。看了一堆资料感到很复杂,有要压力补偿,有要温度补偿,头多晕了。希望有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一般都是用积算仪,了解一下用PLC做累积的算法可以,实际用不建议。

网友B:
模拟量计算的不一定准确。

楼主:
过热蒸汽,plc 读积算仪变送信号

网友C:
你是测量蒸汽吗,需要温压补偿?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流量计不带温压补偿,需要外部

网友C:
过热蒸汽,还是饱和蒸汽

网友D:
做累计计算时不要用浮点数累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