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12):
各位师傅,请教个小白的问题,一台4轴控制器,带4台步进电机,其中3台是闭环的,其中1台是开环的,这样可以吗?谢谢!

网友A:
这要看工艺要求,如果要求不高可以用

网友B:
可以,开环、闭环都能让电机运行。用起来都没问题。

网友C:
3台闭环的你另加的编码器?
那么控制器就需要对应的高速计数端口来匹配;

楼主(2019-01-20):
谢谢各位解答。闭环电机有相应的驱动器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