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直接窗口

楼主(2018-11-12):
各位大神,威纶通的直接窗口是做什么用的,怎么用的呢?有没有实例来看看啊?谢谢了

网友A:
直接窗口和间接窗口我一直都搞混的

其中一个是判断位状态是1就弹窗
另一个是判断字的内容来弹对应的窗

总的来说就是弹窗用的

网友B:
报警弹出个窗口,这样用过一些。

网友C:
直接窗口是读取位的状态,例如PLC M0等于ON时,触摸屏就跳出对应的一个窗口,这个窗口没有关闭时你是操作不了其他窗口的,只有M0等于OFf时,也就是说跳出的这个窗口没了,你才能在触摸屏上操作其他的。而间接窗口是读取字的状态,例如PLC中的D10,当D10=1时,触摸屏就跳出1号窗口,D10=5时就会跳出5号窗口。。。

网友D:
这个简单,直接窗口意思就是你做一个界面,通过某个信号直接触发弹出这个窗口;间接窗口就是你规定一个区域,通过调用寄存器的值来弹出对应编号的窗口

总结:直接窗口只能调用一个固定的窗口,间接可以调用所有的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