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13):
单位弄个小项目,用三菱fx2N-2AD对一个油压进行实时检测,当压力达到45Kpa时,停止进给并启动退回原点。我现在的疑惑是:用模拟量模块采值,是否一定取平圴值?如果仅取瞬时值,不是更简单吗?这样可行吗,

网友A:
模拟量模块的输出值平均次数可以设定的!一般不会选用一次是因为防止干扰造成的尖峰!因为模块采集速度都是mS级别的

楼主:
请问这个取平均值一般采几个数进行平均?

网友B:
 3 到5次 平均下

网友C:
平均值不是为了稳定嘛
瞬时值很多时候是由问题的(不准确的),所以取平均值这样比较稳定!

网友D:
FX2N-2AD不像FX2N-4AD那样可以有平均值及单次值的不同缓存地址;
对于FX2N-2AD来说,如果要取平均值,你需要通过程序来处理,读取几次的值后用除法运算出平均值;

楼主:
知道了,各位高人。我正在看平均值的编程

楼主:
你是说如果用4ad就不用编程取平圴值了?

网友D:
FX2N-4AD有直接对应的平均值的缓冲存,直接读取就行了;

网友E:
开关量的可调压力开关可以了吧

楼主:
可以的。比较经济。

网友F(2019-10-13):
师傅们请教一下这个2AD程序为什么数值和正常值差一半?

网友F:
K4M一百  中的M一百和辅助继电器M一百有关系吗?
这一个程序中写M一百下一个程序就要写M101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