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13):
我们新建的电厂低温冷却水采用混凝土蓄水池,冷却水通过循环泵送至机组,然后经冷却塔回流至蓄水池。从试车开始,一共没有1000小时,机组高温水板式冷却器就出现堵塞现象,拆开之后发现结垢严重,化验水质结果看,钙镁含量远低于标准要求,正常来说不应该有如此严重的水垢,我们和承包商从化验结果验证到管路材质分析等角度查找,始终没找到原因,各种争议,整天折腾清洗管路和冷却器。
为了缓解结垢问题,在低温冷却水混合部分软化水进去,暂时解决了这个问题。在运行半年多之后,由于软化水的腐蚀性(弱酸性),冷却塔风机扇叶开始出现固定螺栓锈蚀,不得不停用软化水,两个月以来,拆检板式冷却器,发现水垢不明显,请教专家,查资料,了解到水泥池在投用前应该进行脱碱处理,最初的水垢主要就是水泥中的钙质造成的,如果开始试机前,清水浸泡一段时间,反复冲刷水池后再使用,就不会造成这么大的麻烦。

网友A:
水池应该是市政里面的项目,工艺流程和验收都应该规范完整的,监理也应该配合到位的,也出现这个问题?说明经验真的很重要。

网友B:
混泥土水池要求内部全部覆盖白瓷砖且做退火处理(就是去除碱性,因为以前都是称呼“火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池应该是市政里面的项目,工艺流程和验收都应该规范完整的,监理也应该配合到位的,也出现这个问题?说明经验真的很重要。
在国外的自建项目,没有监理,甚至没有正式的设计,拿着厂家的设计草图干起来的,不尽人意的地方很多,遗留隐患也多,资金有限,条件有限,没办法的事情。

网友C:
我们公司开放式水池
300m3的容积,纯水系统每天用水70m3。夏季水池水质那个差啊  不提了!
还真没想到水泥会导致系统钙镁增加!

网友A:
回复 楼主:
赚外国人的钱,加油。

网友D:
软水呈弱酸性,也可以适当投碱中和的。
还有,开放式冷却塔的回流槽因为露天灰尘多,也容易使冷却水结垢、长青苔。现在的冷却塔回流槽一般加盖板,效果好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的,我们现在是把水池加了盖板,青苔少多了,原水池那里养的罗非鱼,对青苔抑制也起作用。

网友E:
实践出真知,楼主这也算摸索出来的经验。

网友F:
混泥土做的水池,做好以后还要做防水涂层,水泥是不会和水直接接触的,希望这个对你有启发

网友G:
早前在工地也听说过关于验收、调试的故事(含土建的),当时听着还蛮有意思的,具体现在却不记得了;
楼主的这个例子介绍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