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13):
西门子S5-115U的系统,SI 2 通讯有用到,另外有一台6GK1543-1AA01的通讯板卡,现通过存储卡和软件联机,通讯均存在问题,plc程序执行正常,输出点有动作,就是通讯不正常,用软件下载时可以看到PLC 系统块 ,如FB247等无法传送,这点可以确定,关于此部分块无法传送,请教是操作有特殊要求,牵扯通讯的系统块如何操作?还是跟cpu的版本有关系,必须统一版本,感谢!
补充一个图片,传送未完成的块。

网友A:
现在懂S5的应该不是很多了

楼主:
关键是牵扯通讯,如主题所描述,不确定问题出在哪里,是操作问题,对系统FB有特殊操作要求,还是版本差别,需要对应版本,期待解答,谢谢!

网友B:
古董中的经典,估计楼主的设备开始服役时间大概94年吧,这个配件很难找了,还是尽快做好控制系统的更新准备好。楼主的设备随机应该有比较完全的软件流程图,虽然看起来麻烦,建议熟悉一下动作流程,先排除外部的检测问题。早期用S5的系统的,程序设计还是比较严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程序从原cpu可获取,更换其他cpu可灌入程序,部分FB程序块无法传送,程序执行正确,输出点动作正常,说明传送成功,准确说部分成功,包括FB247的部分系统功能块传输失败,现状是通讯有问题,不确定是否该部分块是否需要特别操作,另外EPROM卡也是有的,通过总清读入程序,现象一样,是操作问题还是cpu版本问题?

网友B:
曾经在S5的系统中,用低版本的941代换942,系统可以正常运行,可以的话楼主把系统结构传上来探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