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13):
我这里有一个75KW的三相异步电动机,
定子绕组w相断线,电动机静止启动后,能否转动?
我按启动按钮后,电机能转动,但转速低,电流大

网友A:
没有这样用的,小砂轮机我倒这样用过。送上电不转,拔拉一下砂轮就转了,往哪拔就往哪边转。只要能转起来电机也不会烧的,但大功率的电机不能这样用。

楼主:
是不能这样用的,但我想知道的是,电动机一相绕组开路,
通入三相电源后,电动机能否转动?

网友B:
这不就是缺相运行嘛!
没有保护措施的话发热严重直至线圈烧掉!

网友C:
缺相了,能转时间也不长的。

网友D:
三相电机缺相,如果是运行中,轻载继续转,没有任何影响,就是电流变大了;重载,立马自己转速跌落,堵转,报过电流;如果电机是静止状态,通电后,轻载时,如果没有外力帮忙转动,则不能主动转起来,时间长了报电机过电流;如果有外力帮忙,能转起来,单电机电流大;如果是重载,静止启动状态,就是堵转并报过电楼故障。

其实,这也很好理解,就是三相电机变成了单相电机工作,单相电机内部有启动绕组或启动电容,而三相电机没。仅此而已。

网友E:
空载可以动的,但有负载电流会大很多,没保护措施可能会烧毁电机;

网友F:
缺相见过小电机空载或轻载可以转动的,但转速慢、记得有台还有异常声响。
电流大,容易损坏电机。

网友G:
缺项静止是不会转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这里有一个75KW的三相异步电动机,
定子绕组w相断线,电动机静止启动后,能否转动?
我按启动按钮后,电机能转动,但转速低,电流大
这么大功率的电机没有碰到过,小功率电机轻负载的话缺相能启动,但有异响,电流变大,发热,时间一长就烧毁了……

网友I:
缺相电机会转不动的。

网友J:
缺相怎么可能转呢。

网友K:
这么大的电机,断了一箱,启动过程估计都跳闸了

网友L:
这样就是缺相运行,时间长了就造成绕组烧毁。

网友M:
缺相是异常情况,电控系统必须能够自己立即检测出来,而不是继续让设备带病运行。

网友N:
缺相就是相当于单相运行了,电流加大。

网友O:
7.5KW的电机我倒是见过一台因为采用硬铜线做进线,结果因为震动导致断了一根线而导致缺相后电机断路器GV2-PM16C跳闸保护。反正我看到那个以后就不再选用硬铜线了

网友P:
修吧,没说的了,报废是早晚的了!

网友P:
补充下,不及时修可能波及接触器及断路器,损失就大了

网友Q:
电机缺相分外部供电线路缺相与内部一相绕组断开缺相,外部缺相一般都无法起动,但内部缺相,星接的与外部缺相相同,角接的由于还有两相绕组正常通电,就有可能可以起动,但转速较低。

网友R:
这个问题问的相当有水准。

网友Q:
引用 网友D:
三相电机缺相,如果是运行中,轻载继续转,没有任何影响,就是电流变大了;重载,立马自己转速跌落,堵转,报过电流;如果电机是静止状态,通电后,轻载时,如果没有外力帮忙转动,则不能主动转起来,时间长了报电机过电流;如果有外力帮忙,能转起来,单电机电流大;如果是重载,静止启动状态,就是堵转并报过电楼故障。

其实,这也很好理解,就是三相电机变成了单相电机工作,单相电机内部有启动绕组或启动电容,而三相电机没。仅此而已。
如果电机内部三相绕组一相断开,而且是三角形接法,在静止状态通入三相额定电压,因有二相绕组正常通电(已不是单相电机),在轻载情况下是可以起动的,只是转速低而已。这就是楼主说的情况。

网友S:
回复 网友Q:
对轻载可以在静止的状态下启动!我碰到过

网友D:
回复 网友Q:
嗯,讲得好,有道理!谢谢指教。

楼主:
电机是角接的,轻载可以启动

网友T:
反正不能正常使用,一般会跳闸

网友U:
三相异步电动机缺相运行,是指三相供电电源缺少一相或电动机三相绕组中有一相断路而造成电动机异常的运行状态,也叫断相运行。
   三相异步电动机绕组烧毁大多数是由于电动机缺相运行造成的。当电动机处于过载状态时,负载功率相同的情况下,缺相运行电流比正常运行电流要高一倍左右。此时,如果不及时处理,电动机绕组就将会烧毁。如果电动机在起动前就有一相断路,有可能接通电源后只发出噪声并不能起动,此时必须立即切断电源,否则,也会烧毁绕组。

网友V:
挂上负载直接就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