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13):
jx-300x图形化延时程序

请教大师们延时图形化编程的原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不清楚你要问的问题是什么?

因为TON设定的时间为MS作为单位的,所以乘以1000将秒变成毫秒,乘以60000,将分钟变成毫秒。

在ET端的处理,只是为了在HMI或者人机对话对话中延续原先的单位而已。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楼主想问的是:延时图形化编程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B:
移帖:

qq362176248:这是LOGO!还是其他的什么编程软件?

gk_0:差点误导我了,发到DCS版块,好奇的我点进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想问的是:延时图形化编程的原理是什么?

原理不是写的很清楚了么,TON,定时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移帖:

qq362176248:这是LOGO!还是其他的什么编程软件?

gk_0:差点误导我了,发到DCS版块,好奇的我点进来的

JX-300,浙大中控

不是DCS是什么呢?

网友B:
楼主人呢,看看C大的回复,原理再看看就懂啦。

浙大中控的TON定时器模块,基准为控制周期,时间定时的设置必须为运行周期的整数倍哦。

举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