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13):
位置误差过大:意思是实际位置与命令位置差值大于报警设定值。

解决处理方法:
1. 检查是不是东元伺服被卡住了,或者阻力明显变大,如果是那么调整机械。
2. 检查运行状态,看看是不是跑得不好了,如果调整PID能在保证平稳运行的情况下,还能缩小跟随误差,那么通过调整PID解决。
3. 以上两个都没问题,那么可能是系统的刚性低,达不到设置最小值。可以通过加大位置误差报警值,让其报警范围变大来解决问题。

网友A:
说明书上抄来一小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