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13):
产线的静电线能和地线共用吗?只有电源地线了。带的是有阻值手环

网友A:
不熟悉这方面。
之前设计有要求吗,或者通常的做法如何,以及安全检查方面的要求;供电系统是哪种接地方式。

网友B:
回复 网友A:
看您的回复,熟悉的好像很少!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不会的。
在其行业或类似行业的,可能就是一句话的事;我因为不了解这些要求,才会一般地考虑。
楼主或可说说是什么样的产线。

网友C:
最好不要通用,防静电线应该单独接到接地上面

网友D:
普通地线(电源保护地线)在事故时有可能有不安全电压产生,而防静电线直接接触人体,不能也不许接在一起

网友E:
防静电线单独接地比较好。

网友F:
我们这里是不能公用的,这是规范规定的。除非你执行的规范允许。

网友G:
肯定不可以!
要是审核这种决定是不符合项!
ESD要求的是这种防静电必须是专用独立地线。

网友H:
我做的凹版印刷,生产过程静电大,最简单直接的办法是直接在每个印刷版的地下直接打穿地板,打一条1.8米长的20mm钢筋进去,用10 平方的电缆连接钢筋做接地,电缆另外端接静电毛刷,效果还是可以的,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I:
引用 楼主:
产线的静电线能和地线共用吗?只有电源地线了。带的是有阻值手环
如果是搞复杂电路板的芯片贴装线,绝对不可以!静电你根本就看不见,一条流水线的速度按秒计算作业效率,一旦批次被静电击穿,不是几块成品电路板报废返修的问题,而是几百上千块成品板出问题!

网友J:
地线是保护线,静电线是电子元器件的保护线,二者尽量不要混用,我们这边电子厂严格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