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13):
请教大家!
今天准备写新程序进二手的GT01里,显示原本触摸屏里面有密码,然后我就在基础设置里GT设置点了初始化之后,再写程序进去就显示通讯有问题,触摸屏拔电之后再通电就不亮了。
没设置之前通讯都没有问题。

网友A:
二手的机子,不稳定啊。可能是电源故障,或是高压板故障,看来得拆开看看了

网友B:
电压测量下正常,没显示就是硬件有故障了;

网友C:
同意一楼的说法,可以拆开看看高压灯管坏没有。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呵呵;GT01根本没有高压灯管的;是LED背光;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要是两个二手的都是这个问题,准备写程序进去之后显示原本触摸屏有密码,初始化之后断电就不能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调了背面的功能拨码可以亮,但任何显示都没,只是绿色的屏幕,而且不能和电脑通讯

网友B:
正常情况下初始化之后显示的是“NO  Screen data"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电脑操作初始化之后,显示失败报错,断电后触摸屏就无法工作了。试了两个,一个是不能开机,另一个是整个红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