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13):
请问,我下图的变压器容量能带动输出直流24V 10A的开关电源吗?能或不能为什么,根据什么公试计算出来的?

网友A:
看你24伏电源带的负载有多大。

网友B:
明明写的5A;想用5A带10a的负载?

网友C:
不能,换变压器
换整流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楼主的意思是原来这么大的变压器带这么大的开关电源,现在想带输出24v10A的开关电源?那变压器肯定不够大了,粗略估算要240瓦功率,那考虑到功率因素,你变压器起码要300va以上容量才行……

楼主:
谢谢老师,还是您明白了我想表达的意思,能请问一下是怎么算出带24V 10A,变压器要300VA的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还是您明白了我想表达的意思,能请问一下是怎么算出带24V 10A,变压器要300VA的吗&?
直流24v10A功率是240瓦是吧!,如果变压器输入到输出再整流一点都没有损耗那就需要240瓦的容量呀!实际上是不可能的,那就是平常说的功率因素,选择0.8就差不多了,这样变压器就需要300va的容量了,一般这样算好后考虑变压器厂家偷底,你实际要买的话应该再加大容量,这样变压器寿命长点……如果有说的不对的地方请大神指正……

网友E:
赞同6楼的说法。楼主还是选择大一级的。有时候计算是正确的,但是不同品牌的东西质量是不一样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还是您明白了我想表达的意思,能请问一下是怎么算出带24V 10A,变压器要300VA的吗&?
这个问题彰显了基础电路的重要性,知道P=UI么?还有交流电路有一个重要的参数:功率因素,简单的说就是电能的使用效率,变压器的功率因数大概在0.8,也就是160VA的变压器使用起来要打80%的折扣。

网友G:
你图纸最大提供160VA的功率,超了就会烧变压器的。

网友H:
我用250VA变压器带三菱FX3GA-60MT+MES120-24的开关电源+18VA的蜂鸣报警器(AC220V),还有电机刹车线圈功率约60VA(间断性工作,负载率约20%左右),调试插座一个,开关电源最大电流测量约4.5A,这个配置一直没有问题

网友I:
10A不行。5A的可以。

网友J:
4楼,6楼基本道理说的很清楚了。其实,就是开关电源的输出功率,再乘以一个工程裕量的系数把变压器的损耗,开关电源的损耗都叠加进去,选择供电电源变压器的容量即可。为了考虑额定负荷连续工作状态,裕量不要选的太小了。以保证可靠性。

网友K:
假设原有选择正确,简单地估测,原为24V、5A,现电流加大一倍,则变压器容量也近似需加大一倍。
以此可以作为校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