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绝对定位

楼主(2018-11-13):
大师们,绝对定位,是不是只要第一次回了原点后,不管位置处在哪里,只要是绝对定位指令,它就一直是从原点位置计算起的吗?比如,我回了原点后,我手动走了工作台离开了原点在某一位置,,然后,我再用绝对定位走段位置,请问这段距离是从原点位开始计算吗,还是再要重回次原点然后再计算的?
比如一个程序,第一次往右边回原点,第二次用绝对定位定长度往左边后退2米,然后我再用相对定位先清空d8140,然后再往右边一段一段一段的走(用相对定位,其中每段距离不相同),产品动作完之后,再启动,这时我要怎么用定位指令后退到原先的2米处叫劲?还是触发之先那个绝对定位指令,它就能自动往左退到2米处吗?

网友A:
什么乱七八槽的?首先要搞清楚相对定位和绝对定位的概念。。相对定位(DRVI):是以当前的位置为起点;绝对定位(DRVA):是以零点的位置为起点。。也就是说:不管伺服有没有回原点,用相对定位指令发2000个脉冲,伺服肯定是往正方向走2000,用相对定位指令只有发-2000个脉冲,伺服才会往负方向走2000;因为它是以当前位置以起点。。如果用绝对定位指令发2000或-2000个脉冲,伺服有可能往正方向走,也有可能往负方向走;因为他是以零点为起点。这又分三种情况:一种是执行过回原点指令,是以原点开关为零点。另一种是没有执行回原点,PLC上电后是以当前伺服停的位置为零点。。还有一种情况像你说的清空D8140,你伺服当前停在哪个位置清空D8140,当前位置就是零点。。。

网友B:
绝对定位就是一直以原点为参考。
当前值地址中数据不用人为用程序改变,执行回原点指令当前值会清零,以后执行定位指令,当前值会自动变化。

网友C:
貌似绝对值编码器可以断电存储当前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貌似绝对值编码器可以断电存储当前值

三菱伺服断电后的数值是存储在伺服驱动器中,PLC对应的当前值地址会清零,再次通电后可以通过绝对值读取指令从伺服中将当前值读取到PLC的当前值地址中。

网友D:
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你要绝对定位和相对定位穿插着用。
这个控制绝对定位就可以实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