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IS5 15KW变频器上电报警欠压

楼主(2018-11-13):
接手一台LG IS5 15KW变频器,一上电报警欠压,查看菜单DRV10-变频器直流电压值332V,显示的直流电压偏低,弄了一天了没弄好了,请教下各位大师给点思路?

网友A:
你弄了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查了个遍 没找出问题,没敢下手

网友A:
找电压采样,一般是电阻分压

网友B:
   应该是整流桥坏了一个整流二极管。

网友C:
根据LS故障定律,一般电阻变值了,LS所用的电阻质量实在不敢恭维,楼主查查吧!

网友D:
一般主板坏的多

楼主:
结贴,经查电压采样一个分压电阻阻值变大了 R59 75K变成110K了 换后测R59电压35V左右 监测母线电压527V 总算正常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