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兰SB200变频器为何没有驱动电压

楼主(2018-11-13):
森兰SB200变频器5.5kw的,客户送来经测量发现只有w相的下桥igbt损坏,上电运行uv两相电压输出正常,拆下模块维修驱动电电,上电测量驱动电路六路都没有电压,坏一桥igbt不至于都没有电压的,也尝试屏蔽可能是方法不对依旧没有驱动电压,望前辈们指点

网友A:
上桥没电压有可能,下桥没电,你飞线错了吧。拆掉看看

网友B:
你把下桥模块触发信号接到N是几个意思啊,把下桥NE接到N去吧
祝好运!

楼主:
我把下桥的ne接到N上啦,驱动电压还是没有

楼主:
接的对不

网友B:
回复 楼主:
EU EV EW NE对N短接就可以了,祝你好运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短接以后没有负压,这种变频器是不是就是没有负压的

网友C:
为何要做飞线。

网友D:
回复 网友C:
确实没有负压,我之前遇到过,应该是悬浮供电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多谢,看来还得多研究研究原理才行

网友A:
用自举的基本是小功率,开关电源简化,没有负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