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P231调试软件

楼主(2018-11-14):
无意间搞到一个西门子称重模块WAP231,需要调试软件SIWATOOL V7,网上没找到,谁有这个软件麻烦分享下 ,先做个测试。

网友A(2019-01-31):
这个软件西门子使用了一段时间以后,不知道什么原因停止使用,一些西门子的经销商会有这个软件,一般来说,WP231使用PLC编程调试即可,清零,校称都可以使用博途完成,可以关注头条号:电气自动化应用,文章里有讲过关于WP231的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