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14):
一通电现OC,查电流传感器输出15v,三个电流检测点测都ov,模块检测未坏,上下桥故障输出点约15V,LF347换了没用,周围元件未发现异常,请教各位怎么修理

网友A:
 没有运行就OC,首先要先检查主回路和静态电阻是否异常?如果主回路的静态电阻没问题,要用到示波器,来体测六路输出波形是否正常,如果六路波形异常检查驱动板,如果六路波形正常,也要考虑IGBT的结电容外是否正常,或IGBT的转接板是否有击穿的元件!这种故障就该在IGBT或者是电源驱动板为重点!
 另外,观察一下去掉负载试试,如果离开负载不报OC了,那么可以检查负载。如果离开负载还是报OC,那说明故障就是变频器本身。

楼主:
没有负载,未启动就报,:

网友B:
你怎样测电流互感器输出15伏,又说3个电流检测点都为0伏。

楼主:
电流互感器三只脚电源3Ov测传感器输出和和传感器电源负端,Iu和GNd端

楼主:
经详细查后,更换上下桥供电电容解决了,先换了上桥三只,开机变压器有异常响声,又换下桥电容,一切正常,谢谢大家

楼主:
刚学习修理,也谢谢咸庆信老师的书本知识

网友C:
建议你把这个机器的电源驱动板上的电解电容都换掉,否则,用不了多长时间,不定又要出什么意想不到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