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14):
重负荷高精度:必须对负载做移动并要求精密定位时便有此需要。一般像是航空、卫星、医疗、军事科技、晶圆设备、机器人等自动化设备。他们的共同特征在于将负载移动所需的扭矩往往远超过伺服马达本身的扭矩容量。而透过行星减速机来做伺服马达输出扭矩的提升,便可有效解决这个问题。
提升扭矩:输出扭矩提升的方式,可能采用直接增大伺服马达的输出扭矩方式,但这种方式不但必须使用昂贵大功率的伺服电机,马达还要有更强壮的结构,扭矩的增大正比于控制电流的增大,此时采用比较大的驱动器,功率电子组件和相关机电设备规格的增大,又会使控制系统的成本大幅增加。 这时选用行星减速机不仅能达到相应的要求,也可减少成本。
增加使用效率:理论上,提升伺服马达的功率也是输出扭矩提升的方式,可藉由增加伺服马达两倍的速度来使得伺服系统的功率密度提升两倍,而且不需要增加驱动器等控制系统组件的规格,也就是不需要增加额外的成本。而这就需透过行星减速机的搭配来达到提升扭矩的目的了。所以说,高功率伺服马达的发展是必须搭配应用的减速机,而非将其省略不用。
提高使用性能:据了解,负载惯量的不当匹配,是伺服控制不稳定的最大原因之一。对于大的负载惯量,可以利用减速比的平方反比来调配最佳的等效负载惯量,以获得最佳的控制响应。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行星减速机为伺服应用的控制响应的最佳匹配。
增加设备使用寿命:行星减速机还可有效解决马达低速控制特性的衰减。由于伺服马达的控制性会由于速度的降低,导致产生某程度上的衰减,尤其在对于低转速下的讯号撷取和电流控制的稳定性上,特别容易看出。因此,采用行星减速机能使马达具有较高转速。
成本观点,假设0.4KW的交流伺服马达搭配驱动器,需耗费一单位设备成本,以5KW的交流伺服马达搭配驱动器必须耗费 15单位成本,但是若采用0.4KW伺服马达与驱动器,搭配一组行星减速机就能够达到前述耗费15个单位成本才能完成的事,在操作成本上节省50%以上。

网友A:
感觉这和拿变频器来不说调速,偏偏说节能一样的节奏呢?

网友B:
星型减速机不止是楼主列举的部分,最简单最常见的应用就是电动工具(电动螺丝批),航天和机械手应用的相对多的是谐波减速机吧(当然可以认为是行星减速机的变异品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