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14):
任何一台新的三相异步电动机,从三相电源A、B、C处引线,分别对应电动机上的U1、V1、W1,请问上电后电机是否100%正转?
无论是星型接法还是三角形接法

看大家讨论的这么激烈,特地补充一下:
曾经到一个单位调试设备,一个老安装电工说道:“我接线的电机,基本上不用通电,即可知道电机的转向,所以接线时,按照电机上的转向标签接线,要正转就正转,反转就反转,除非电源相序有错,否则他是不会错的。”
后来事实也证明了,只要电源相序跟电机接线端子U1、V1、W1相对应,一个车间的电机全部转向正确,我特地陪他一台一台试验的,因为我不信!
说明:电机品牌各不同,功率各不同,因为含杂了太多的设备制造商,几乎90%为国产电机,唯一的相同点就是全部为新电机。

网友A:
个人认为不是的。

网友B:
不一定正转。试过40台同一厂家同一批次外部接线完全一样都有两个方向。

网友C:
也有说正规厂家出厂检验转向的。。。

网友D:
变频器是交流转直流转交流  交直交 ,改变输入相位改变不了电机方向,

网友D:
只有改变输出相位才能改变电机方向

网友E:
无论什么电机,都不能保证正反转,还是要根据用户的现场需要,用软件参数倒相或者倒负载的输出的其中两相。

网友F:
虽然没关注过1#问题,但作为批量产品,入线顺序不变,电机接线方式位置不变,电机转向不统一,只能说这个企业质量管理有漏洞。
就好像你出厂一批同型号设备,PLC的程序不通用,外部接线不统一,东西再好,形象打折。
2#问题,有变频器过渡,不是接触器,说明变频器规矩.

网友G:
变频器先变直流,改变电源相序无影响。

网友H:
第一个问题,只要是保证U1-V1-W1与电源的相序A-B-C一一对应,面对电机输出轴,顺时针方向旋转是必须的。如果不是,那一定是相序错了,或者是电机厂家把U-V-W标识错了!

第二个问题,变频器的输入端相序与输出端相序无电气相序联系。所以,电机反转调整变频器的输入,是徒劳的。

网友I:
不可能控制百分百正转的,并且意义也不大。任何控制部件装机后,都有一个调试过程(或者整个设备联动统调)。

网友J: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正转。试过40台同一厂家同一批次外部接线完全一样都有两个方向。
谢谢,曾经也有这样的疑问,害我单独试了一下电机才装机。螺杆机械,不允许反转。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不可能控制百分百正转的,并且意义也不大。任何控制部件装机后,都有一个调试过程(或者整个设备联动统调)。
肯定有意义了,有些设备不允许反转(比如螺杆机械不允许反转。)曾经也有这样的疑问,害我单独试了一下电机才装机,浪费了半天时间。

网友K:
这个看似简单,为了确保设备运转方向正确,还是试一下。

网友L:
这个只能装机前先试试了

网友M:
引用 楼主:
任何一台新的三相异步电动机,从三相电源A、B、C处引线,分别对应电动机上的U1、V1、W1,请问上电后电机是否100%正转?
无论是星型接法还是三角形接法

试过心里才踏实……

网友N:
要求不能反转的机械,控制回路加装相序保护、装配前首先通电确认转向,这个制造规程有规定的啊

网友O:
这个肯定不敢保证是正转。

网友P:
理论上可以保证100%顺转。

但实际上不敢保证100%,这与厂家的管理水平有关。按工艺规范有这个要求,但厂家不严格执行,这是没有办法保证的。所以,对转速有严格要求的还是要校验一下方向为好。

网友Q:
不敢保证,只能纠正可以

网友R:
通常未把其标示作为旋转方向的依据(可以做参考),特别是现场相序未能确定时;有旋转方向要求的机械,将先看电机运转方向。

网友S:
像行车行走电机这种就必须检验一下再使用。

网友T:
应该不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第一个问题,只要是保证U1-V1-W1与电源的相序A-B-C一一对应,面对电机输出轴,顺时针方向旋转是必须的。如果不是,那一定是相序错了,或者是电机厂家把U-V-W标识错了!

第二个问题,变频器的输入端相序与输出端相序无电气相序联系。所以,电机反转调整变频器的输入,是徒劳的。
K版,就你的回答最诚恳,可为什么有这么多人不同意见呢,只能说明他们根本没有注意这个细节,脑子一闪而过的想法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P:
理论上可以保证100%顺转。

但实际上不敢保证100%,这与厂家的管理水平有关。按工艺规范有这个要求,但厂家不严格执行,这是没有办法保证的。所以,对转速有严格要求的还是要校验一下方向为好。
是不是可以说不是按照标准制造的电机,那么你还买吗?

网友U:
引用 网友H:
第一个问题,只要是保证U1-V1-W1与电源的相序A-B-C一一对应,面对电机输出轴,顺时针方向旋转是必须的。如果不是,那一定是相序错了,或者是电机厂家把U-V-W标识错了!

第二个问题,变频器的输入端相序与输出端相序无电气相序联系。所以,电机反转调整变频器的输入,是徒劳的。

厂里初装设备,进线ABC一样,但是不同品牌的,相序确实有不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N:
这个回答虽然跑题了,但还是有技术含量的,像行车等特殊设备,必须安装相序保护器的

网友V:
楼主也遇到这个问题: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49250

我当时电话咨询了电机厂家,厂家直言不能100%保证。按道理(或者说标准)电机厂家制造电机时应该保证电机U-V-W对应电源A-B-C相序时电机有统一的标准转向,但他们就是不对你100%保证。也不能完全说电机制造厂家是山寨厂家,厂家有利润,你要求统一转向,相信厂家肯定会满足;利润空间压缩的很小,还挂账,相信厂家能给你供货就不错了。

网友M:
引用 楼主:
任何一台新的三相异步电动机,从三相电源A、B、C处引线,分别对应电动机上的U1、V1、W1,请问上电后电机是否100%正转?
无论是星型接法还是三角形接法

看大家讨论的这么激烈,特地补充一下:
曾经到一个单位调试设备,一个老安装电工说道:“我接线的电机,基本上不用通电,即可知道电机的转向,所以接线时,按照电机上的转向标签接线,要正转就正转,反转就反转,除非电源相序有错,否则他是不会错的。”
后来事实也证明了,只要电源相序跟电机接线端子U1、V1、W1相对应,一个车间的电机全部转向正确,我特地陪他一台一台试验的,因为我不信!
说明:电机品牌各不同,功率各不同,因为含杂了太多的设备制造商,几乎90%为国产电机,唯一的相同点就是全部为新电机。
理论上没有问题,但你如果自己安装前不试,万一电机厂家出现问题,你的设备就报废了,能找电机厂赔偿?

网友W:
补一个问题:新接手电机,测同名端的有吗?或者必要吗?

网友H:
回复 楼主:
我想这或许是,问题很简单?但许多人没有做过实际关注吧?

我所以肯定的回答,是因为,第一,电机的工作原理;第二,我需要正反转应用。所以,每次调试都要关注电机的转向控制。

嘻嘻

网友H:
回复 网友U:
你可以试一试,国内名牌厂家的电机制造商产品。比如说,ABB和西门子中国工厂制造的电机。产品的一致性很好。

网友J:
引用 网友N:
要求不能反转的机械,控制回路加装相序保护、装配前首先通电确认转向,这个制造规程有规定的啊
大师说的没错,相序保护有的。咱俩讨论的情况不一样。如果电机烧了,单独换电机,不是一个厂家的,不试一下的话,心里没底啊。

网友N:
不过我以前用过湘潭电机、广州电机、台湾利明电机、东元电机这4个品牌的电机,大约用了2000台左右(90年代那时是做生产线的厂家,电机用量大),反正那4个品牌没有发现旋转方向问题,后来在威海用过的国产电机就发现同样接线但是旋转方向不一致问题,不过那个生产线在调试发现旋转方向不对换相一下就行,唯一出过问题是在升降机电机刹车出现问题换的电机转向不一致差点冲底断链,把维修人员吓坏了

网友X:
同一厂家的设备如果相序接法一样,转向还会不一样吗,电机绕组的形式应该都是一样的吧

网友P: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可以说不是按照标准制造的电机,那么你还买吗?

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你不买就没得用,要买就要承担风险,怎么办?你自己衡量,没有人帮得了你。

用广东人的口头阐来说,就是————自己执生!

网友P:
引用 网友V:
楼主也遇到这个问题: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49250

我当时电话咨询了电机厂家,厂家直言不能100%保证。按道理(或者说标准)电机厂家制造电机时应该保证电机U-V-W对应电源A-B-C相序时电机有统一的标准转向,但他们就是不对你100%保证。也不能完全说电机制造厂家是山寨厂家,厂家有利润,你要求统一转向,相信厂家肯定会满足;利润空间压缩的很小,还挂账,相信厂家能给你供货就不错了。

由于国内绝大多数电机制造厂的员工很多,人员的责任心参差不齐,加上管理不到位,所以无法完全100%严格按规范操作,所以也就无法保证电机的相序完全正确,这是客观事实。

即使自动化嵌线制造的电机,其绕组相序正确,但在手工引出的线头线尾端子也会因操作人员的疏忽造成实际上的相序错误。

因此,现实中的电动机,理论上相序是正确的,但实际中不能保证100%的相序正确(除非严格按规范操作除外)。

网友Y:
我遇到过反向转动的。

网友V:
回复 网友P:
您说的完全对。我咨询电机厂家,他们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Z:
面对一台不允许反转的设备(一旦反转就会损坏),尽管电机相序确定,按标示相序接线为正转,但谁敢不先试一下电机转向,而直接连接设备起动?

网友AA:
冷媒压缩机基本上是一至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P:
理论上可以保证100%顺转。

但实际上不敢保证100%,这与厂家的管理水平有关。按工艺规范有这个要求,但厂家不严格执行,这是没有办法保证的。所以,对转速有严格要求的还是要校验一下方向为好。
是不是可以说不是按照标准制造的电机,那么你还买吗?
你是批量使用的设备厂家,相信你会退货的,超过容错率触发扣罚机制。
在汽车行业就遇到过,只是某个部件安装反了,使得整体部件装到汽车上后,这个部件的商标型号看不到了,这整个部件就被判定不合格,在工装前被查出处罚还轻点,待整车时被查出,前道n到工序,整体部件厂都将被处罚。
这就是质量管理

网友AB:
请问你是平时怎么确认相序的?眼睛看黄绿红吗?这个不靠谱吧?现场有多少人用相序测试仪呢?电机是正转还是反转取决于电机定子的初次接线。如果电机生产制造时强调相序出厂必须一致,哪肯定没有问题啦!大家可以拆掉2极三相电机里面的星型接法如果当做一个圆来看就是120°的间隔。电气角度和机械角度一致。如果是4极或者6极电气角度就大了看的不形象。

网友AC:
如果出厂时确定过转向后,按黄A绿B红C来接的,正转的机率很高。

网友AD:
这个我不同意。1,三相异步电机的方向是由电源的相序和定子绕组的连接方式组成的。2,电机厂一般绕完接线都是引出6根线(微型机除外),都只会区分头尾和相序(一般头尾为上下两层),接线都是按上下不通的接一起(角接),这样谁也无法确定哪根线是哪一相的(注:电机出厂的U V W 不是嵌线的时候分的,是后面接端子人员分的)

网友AD:
回复 网友Z:
是的,你就算装了相序保护都不顶用,有些地方的电源相序就是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D:
是的,你就算装了相序保护都不顶用,有些地方的电源相序就是不一样
这里说的是电源相序正确,电机标准的情况下,能不能别扯这些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AD:
是的,你就算装了相序保护都不顶用,有些地方的电源相序就是不一样
相序保护不顶用?相序错了,拒绝执行,除非控制柜厂是草班子

网友P:
引用 网友AD:
这个我不同意。1,三相异步电机的方向是由电源的相序和定子绕组的连接方式组成的。2,电机厂一般绕完接线都是引出6根线(微型机除外),都只会区分头尾和相序(一般头尾为上下两层),接线都是按上下不通的接一起(角接),这样谁也无法确定哪根线是哪一相的(注:电机出厂的U V W 不是嵌线的时候分的,是后面接端子人员分的)

“电机出厂的U V W 不是嵌线的时候分的,是后面接端子人员分的”这段话你错了。

电动机的相序U V W在嵌线的时候就已经定下来了,工厂工艺规范规定了员工必须按相序分色引出连接线并固定到接线端子板相应端子上。

电机厂员工上岗前就已经经过培训(很早以前都是师傅带徒弟教的)如何辨别电机绕组的相序的。

不服气你可找一本电动机绕组展开图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AE:
电机制造是有标准的!不过很多人不按标准来表情比如我

网友AF:
看你是直接驱动还是变频器驱动了,理论上讲同一个型号的电机同相序方向一致。

网友AD:
回复 网友P:
师傅,我冒昧的说句,电机六根线引出来,没有线号,都是一个颜色的你能确定那个是哪一相的。那还真的得请指教啊!

网友P:
引用 网友AD:
师傅,我冒昧的说句,电机六根线引出来,没有线号,都是一个颜色的你能确定那个是哪一相的。那还真的得请指教啊!
这个要看电机绕组分布状况来确定。

因为电动机各相绕组在电机定子铁芯的分布是固定的,各相的相序也是固定的,这是在设计的时候就已经确定下来的。

你最好找本各种电动机绕组分布图手册学习一下,找出它们的规律,这样你就能在没有手册的时候也能掌握个绕组的相序规律。

因为要真的告诉你,要花很多时间、打很多的字。

不过有一个规律就是,虽然各绕组的相序在嵌线的时候就固定下来,但在难以找到初始绕组(A相)的时候,你可以随意指定一相绕组为“初始绕组(A相)”。然后找出第二相、第三相,这样保证是正相序(ABC、BCA、CAB),你输入正确的三相ABC相序电源,同样达到电动机正确的转向。

在没有标识时,不拆开电动机看绕组分布状况是无法知道绕组引出线的相序的(除了通电检测外)。

网友AD:
回复 网友P:
跟你说话好累

网友AG:
还有一点就是部分接线盒位于机座中间的电动机,不一定能保证装配的时候转子的轴端,与非轴端都是一个方向的,(在不改变相序的情况下,将定子颠倒一下安装也可以改变转向)

网友AH: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正转。试过40台同一厂家同一批次外部接线完全一样都有两个方向。
谢谢,曾经也有这样的疑问,害我单独试了一下电机才装机。螺杆机械,不允许反转。

不管有没有可能,试一下保险, 没有必要省这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