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调试中的小柜子,分享一下

楼主(2018-11-14):
采用ABB刚上市不久的ACS530型变频器(据说510下线了),控制离心式水泵恒压供水,面板直接设定水压。

网友A:
温控是欧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控是欧陆的?
你觉得温控能和恒压供水合在一块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控是欧陆的?
你觉得温控能和恒压供水合在一块吗?
班主好,我这里有些恒压恒温供水的问题,想找个板块讨论下

网友C:
把图纸贴在配电箱比较好,我们这好多设备都没有图纸。

网友D:
要是盖子的四个角,可以的话,加个防震垫。这样打开,关上就不会兵兵响。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有密封圈在呢,不会响,还是机器自动贴的,我们选的供应商不会差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把图纸贴在配电箱比较好,我们这好多设备都没有图纸。
这个公司的保险公司来检查的时候我都是把图纸仍在柜子里,他们不允许啊。

网友F:
配线工艺水平渣渣。

楼主:
回复 网友F:
多谢指教,欢迎晒下好的作品

网友G:
专门的控制器?

网友F:
回复 楼主:
我配线更是渣渣。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密封圈在呢,不会响,还是机器自动贴的,我们选的供应商不会差的
厉害,这贴的有水平,看不出有贴的痕迹。我这里进口的人设备,都是手工贴的,明显看到有贴的,贴的好肉麻不好看。

网友H:
都是好东东,接触器断路器好像是施耐德的,柜子的铁板厚度看起来也不薄。

网友I:
ABB变频器,施耐德低压电器。;

网友J:
这个样子的恒压供水控制器还是比较少见,样子和欧陆的温控还是很像的

网友D:
看了很多楼主的帖子,觉得楼主技术真的不错!下面是我维修的设备,仅仅是维修!当时是调试阶段。

网友K:
用的都是好东西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看起来蛮复杂的样子,不过要想有进步,最好从维修中跳出来

网友L:
看图上,看样是一次试车成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L:
看图上,看样是一次试车成功呢
这么简单的设备,必须的

网友D:
回复 楼主:
想跳,试过。不成功。一是能力不够,懂的东西不多。二是年纪大了(四十多了)学东西慢。三是生活压力大,转行的开始收入不能维持家庭生活。所以还是搞维护。

网友M:
看好密封圈和所附图纸,之前也见过控制柜门上有电路图的;
很久没有见过设备调试了。

网友N: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控是欧陆的?
你觉得温控能和恒压供水合在一块吗?
温控当然可以和恒压供水在一起用,我们做的央企供热项目岛电的温度表做压力PID仪表恒压用。

网友O:
二次表是虹润?

网友P(2018-12-26):
热继电器不是有点多余吗?接触器也可以去掉啊,热继电器再这里只会碍事

楼主:
回复 网友P:
那请问风扇电机怎么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N:
严格的讲,那不叫温控器哦,有的叫数字面板表或智能仪表,温控器就叫数字温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P:
热继电器不是有点多余吗?接触器也可以去掉啊,热继电器再这里只会碍事
风扇电机过载或堵转了怎么办?电机照样运行?

网友P:
变频器不是吃素的啊。另,热继电器不论装在输入侧还是输出侧,已经不能起到电机保护的作用了。变频器会比热继电器更早保护动作,轮不到热继电器动作了。热继电器假如装在输入侧,流过热继电器的电流会比电机电流小很多而起不到保护作用,假如装在输出侧,整定值要比380伏时整定的电流值大,否则会误动作。总之,使用变频器后再用热继电器就是画蛇添足的做法,毫无意义。

楼主:
回复 网友P:
看来你还是不明白?
你用的变频电机,电机电源和风机电源使用同一个?
如果不是,风机电源不用接触器?
如果是,那你风机也要变速?

网友B:
引用 网友J:
这个样子的恒压供水控制器还是比较少见,样子和欧陆的温控还是很像的
我这李的全是这样子的,变频器是ACS510的, 我怀疑是楼主的作品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哈哈透漏下哪个单位的,也许真是

网友Q:
散热风扇的短路保护靠主断路器吗,另三条进线都是红色执行的是哪套标准

网友R:
看到了美控的信号发送器。

网友S:
版主,请问你这个是全自动控制吗?高低液位有没有动作?

网友T(2019-08-28):
楼主,把图纸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U:
这个柜子太简单了吧,改天上个水处理的图

网友V:
引用 网友F:
配线工艺水平渣渣。
这个我也是这种感觉:建议配线人员多学习一下

网友W:
比起开桂子,我更想看图纸

网友T(2019-10-03):
路过,楼主手艺不错,点赞,分享一下图纸,

网友X(2022-03-13):
都是好的牌子啊

网友Y(2022-05-13):
不错,有一定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