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分析下这是什么二极管

楼主(2018-11-14):
安川F7电源板上有一个二极管,上面有三个绿色的1,就是板子上的D16.这个二极管是从MOS管的D到这个二极管的正极的,然后正极直接接保险一端的,负极是经一C31在接一个电阻到CN14的负端的,我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测的值是1550,总感觉这个值不对吧!请问大神们这个是什么二极管。

网友A:
这个应该是高压硅粒,是不是高频不知道,就是个整流管。至少3A以上。其他朋友来说说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测量的这个二极管值有1500左右,这个二极管是好坏那!一般二极管的值不都在四、五百?

网友B:
首先你要讲一下这台变频器出现什么故障,

网友A:
这个状态确实不对,用二极管档测应该是470致600之间,反向地无穷大。用指针表应该是正向5K左右,反向无穷大。从单位标识和图形来看,应该是普通二极管。是不是二极管有故障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怀疑是这个二极管有问题,我就是想确定一下这个是什么二极管,华为这个二极管的好坏。运行报母线欠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运行报母线欠压,我想确定一下这个二极管的好坏。

网友B:
你首先检测母线直流电压有木有530Ⅴ,如电压正常,那就是电压检测线路问题

网友C:
高频整流二极管,个人见解

网友A:
回复 网友C:
应该是高频整流二极管, 高频高压硅粒。

网友D:
1a2000v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把主板和电源板单独上的(CN14两端)550付的直流电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我测的这个二极管的值对不对啊!是二极管坏了?

楼主:
请大家帮我介绍一种这种二极管的型号啊!谢谢

网友E:
超快恢复玻璃钝化二极管!

网友F:
高压的开关时间不是很快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那SF5408V可以吗?这个二极管就是1000V3A超快恢复玻璃纯化二极管,那这个可以代替吗?

网友E:
看用在哪里!建议用SR1600

网友G:
也有正向数值大的二极管.

网友H:
高频高压硅粒是什么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个估计不行,用在图D16上的,我说的算清楚的了吧!也有图啊!是母线上的啊!

网友E:
回复 楼主:
电阻是几十K吧!应该是吸收吧!有并电容吗?

网友I:
高压二级管,耐压1600V的。

网友J:
如果这个二极管,同事串联了一个电容,那就是尖峰吸收二极管,测量1500,是对的。

母线欠压,找一次次级或直流母线串联以后有一个10UF以下的电容,一般这个是电压检测电容,很多都是150V1UF,主要针对国产品牌机型。

楼主:
回复 网友J:
是安川F7的变频器,二极管是好的。1500左右的值是对的。进入盲区啦!不是二极管的问题。

网友J(2018-12-26):
引用 楼主:
是安川F7的变频器,二极管是好的。1500左右的值是对的。进入盲区啦!不是二极管的问题。

一次电源次级有专门的电压检测电路,有个比较器,查一下相关电路,可以换一个比较器。我遇到过淘宝买的比较器换上去不能用,拆机的可以用。

网友K:
尖峰吸收电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