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14):
荷兰DELEM数控系统的DA-65W按键面板黑屏,咋办?

网友A:
查 DA-65W应为数控系统(?数控折弯机)。
是否故障仅表现为黑屏,其余均正常;或可描述黑屏的具体表现或过程,看是否有熟悉该系统者。

网友B:
重启呢?是直接黑屏还是工作再才黑屏?

网友C:
金方圆的折弯机吧,直接找厂家啊。

楼主:
开不开机   送上电源直接报警器滴滴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