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14):
安川F7变频器(132KW)上电一运行就报UV1主回路欠压,我给主板和电源板单独上的电,不存在接触器吸不吸合的问题,我测MOS管旁边的二极管,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值有1500左右,怀疑这个二极管有问题,而二极管D16上面有3个绿色的1,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二极管的正极连MOS管的D级然后连保险上到CN14的正极(母线正极),负极连C31的一角经120K的电阻到CN14的负极(母线的负极),求大神们告知这是什么二极管,值对不对啊!到底这个二极管是好是坏啊!能用二极管SF5408V代替?

网友A:
5408不可以,因为它是是普通的二极管,尽管电流电压够,但频率低。应该选用高频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这个二极管我测的值是好是坏 啊!

网友A:
回复 楼主:
应该不正常,你可以用指针表测一下看。我不习惯使数字表。测测正反向。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介绍一个可以代替这个二极管的型号高频的,谢谢

网友A:
回复 楼主:
2CL73是,但别光听我的,我只是分析。由于没有型号。看看大家的看法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但还是谢谢你啊!

网友B:
应该是快恢复二极管,比如BYV36E或BYV26E。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SF5408V可以吗?这个二极管就是1000V3A超快恢复玻璃纯化二极管,那这个可以代替吗?

网友B:
回楼主,不好说,没用过,要不你上网查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