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14):
 接手一台75KW的普传变频器,黑屏!驱动板首先有故障。和往常一样,试机断电,变频器停5分钟以后。拔下驱动板上的直流母线供电!再拔下六路驱动信号的端子。想拆下驱动板维修。没想到就这样隔5分钟后拔下的驱动板母线端子和六路驱动信号端子。又隔2分钟以后,机内“啪”的想了一声!IGBT炸了。
以往遇过这样的事,但是,那是由于太着急了,等的时间短是忘了,刚拔下六路信号的其中一个端子就响了,从那以后明白的道理:不能随意拔下驱动信号的端子!那时是时间短,可是今天这个例子是我没有想到的:过程是5 分钟后拔下的驱动板的母线供电,又拔下六路信号端子,当时还没事,我往下拆驱动板准备维修,驱动板都拿出来一会儿了,只听“啪”的一声响。IGBT炸了!我以为是不是母线上的均压电阻坏了?才使电解电容放电这么慢?检查均压电阻没坏!那么分享出来提醒大家:修变频器不要着急!哪怕是停半天也别着急拔驱动板上的端子。
 最早以前,我没修过变频器,当时对变频器不那么熟,日本的变频器,其中4 个大电解上也是并着4 个均压电阻,这个电阻是两个作用:一是为了使4 个电解电容的分压一致。因为电解电容不可能做的精准,所以在工作时4 个电解电容的电压分担会不一致,会造成电解电容本身分压不均电解电容容易损坏!但是电阻可以做的很准,所以就在电解电容上各并一只电阻!达到了为电解电容均压的作用。保护电解电容。当这个电阻坏了以后,会引起电解电容损坏!
  当时我修的变频器由于没有当天修好,就放在工作台上,第二天,我在维修时,无意间改锥碰到了电解电容的正负极。只听“叭”的一声响!给别人也都下了一大跳。我的改锥竟然也让电流蹦掉一块肉!从那时起我明白:那是因为均压电阻的开路,使电解电容没有了放电回路,所以电解电容放电很慢值到第二天还那么强的电流!希望同行们注意安全。
  为什么拔下六路信号会炸机呢?这是因为IGBT是电压驱动型的,是场效应管的工作原理。有很高的灵敏度!当拔下IGBT的端子时,会有寄生脉冲信号进入IGBT的门极,使IGBT误导通!没有序的导通!也就是上下臂同时输出一个脉冲信号,且是上下臂同时同极性输出,形成短路。*(当驱动电路正常时,那六路信号每上下臂是一进一出的,也就是上下臂的IGBT是轮流导通)

网友A:
失败的教训有时候比成功的经验更重要。

网友B:
我看还是变频器【此种型号】的保护做得不好,变频器断电5分钟后,其他质量好的变频器 应该报欠压并封锁IGBT 波形输出。可能变频器虽然断电了,主回路大功率滤波电容电压下降很快,而线路板上的电解电容电压下降较慢,直流母线上可能还有残存的电压,这时如果驱动电路还有输出,此时拔下IGBT的控制端子,炸机就是必然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看还是变频器【此种型号】的保护做得不好,变频器断电5分钟后,其他质量好的变频器 应该报欠压并封锁IGBT 波形输出。可能变频器虽然断电了,主回路大功率滤波电容电压下降很坏,而线路板上的电解电容电压下降较慢,直流母线上可能还有残存的电压,这时如果驱动电路还有输出,此时拔下IGBT的控制端子,炸机就是必然了。
信号端子拔了,直流母线电压通过IGBT内部分布电容开通IGBT了

网友D:
谢谢楼主的分享,我感觉在还是直流彻底没电了在拆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看还是变频器【此种型号】的保护做得不好,变频器断电5分钟后,其他质量好的变频器 应该报欠压并封锁IGBT 波形输出。可能变频器虽然断电了,主回路大功率滤波电容电压下降很坏,而线路板上的电解电容电压下降较慢,直流母线上可能还有残存的电压,这时如果驱动电路还有输出,此时拔下IGBT的控制端子,炸机就是必然了。
看你也是修机的老手了,拔掉驱动线和封锁输出能扯上半毛钱的关系?

网友F:
大容量变频器,母线滤波电容大,放电慢,用2只220V灯泡串联放电吧。

网友G:
还好本人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

网友H:
经验性或习惯性而出现的疏忽,做某项工作的时间较长(认为通常会如此)或停做某项工作的时间较长(某个某些规则疏远了)容易出现类似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已经黑屏了的5分钟以后。按说时间不短了,以后要多停,哪怕是半天时间。或采取放电。

楼主:
修一台变频器就养成一个不着急的习惯,和养成放电的习惯。这都是因为活儿急、思想急造成的。其实是我没想到的,断电后已经黑屏了,再过5分钟电解竟然还会存这多电压!
更不应该发生的是:并不是一拔下驱动信号端子就炸,面是过2分钟才炸。很罕见!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变频器早就停止工作了 ,从断电后到灭屏得几分钟吧?从灭屏后又等5分钟。驱动板早就不工作了!这时拔的驱动板上的六路端子。本以为没事了,谁知拔下驱动板的端子后,又过两分钟才响的!并不是当时拔的时候响的,这就给了我们教训!还好,这是一台老机子,不修也罢了,没什么损失。只是有点可惜!让我们进一步的时刻注意维修不急燥!响声并不是很大!因为停的时间够长的了,但还是出现了误导通的现象!最可笑的是当时拔下来六路信号没一点事,又隔2分钟才出现的事故。很罕见,所以我分享出来给同行们一个警警钟。

网友I:
用一个大一点功率的电阻来放电就很好

网友J:
一般修机时第一步就把电容从主电路断开了,吃过亏

网友K:
  这种现象确实少见,IGBT的栅极一般接有一只10K的保护电阻,会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的。

网友B:
栅极并联电阻是多少?一般不能超过10K,有的机型是7.5K 也有的是2.4K。如果此电阻太大,变频器停机后,IGBT由于结电容的存在的,导致残存的电荷放不干净,这时拔掉IGBT控制端子,很容易使IGBT误导通,炸机就是必然了。如果模块上有并联电阻【栅极】,停机后拔控制端子 就不会炸机,启动时如果忘掉插控制端子,也不会炸机,关键是栅极电阻的取值,7.5K我做过实验,不会炸机,请不要模仿。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不是有的变频器的栅极没有并联电阻?这台变频器只有转接板。

网友B:
所有变频器都有这个电阻,只不过有的焊在线路板上,有的焊在IGBT栅极的一块小板上。如果栅极电阻焊在电源板上,那拔掉IGBT控制线,就相当于模块栅极没有并联电阻,而焊在小坂上的,虽然拔掉模块控制线,但并联电阻还在栅极上。栅极电阻的作用,请参阅相关材料,网上 有关技术书籍都有介绍。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是自学的。还要多多努力!

网友B:
回楼主,我的经验与多年的学习告诉我。理论知识比较重要,甚至比实践还要重要,理论第一,实践第二。因为理论是实践的体现,实践是理论的实施与印证。理论非常重要,他才是维修指路的明灯。楼主的案例就印证了我的这个观点。理论第一,实践第二。

网友L(2019-01-01):
其实真正的原因是:普传的这个变频器里面的驱动小板(在IGBT上面焊的了)上面没有G-E电阻!G-E之间只有稳压管,没有电阻,所以拔掉和驱动板的连接线后,相当于栅极悬空,再加上大电解电容里面电没有放完。炸IGBT就不是偶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