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14):
两个问题:
一:三菱plc    fx1n     哪个寄存器能掉电保持。
二:掉电保持的寄存器能否手持编程器进行参数修改?

网友A:
D128到D255是断电保持,可以通过手编更改数值。

楼主:
知道了,多谢了!

网友B:
掉电保存的数据是依靠锂电池支持的,老款机型注意电池寿命和使用年限,很看重掉电保存的话可以考虑更换新的锂电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掉电保存的数据是依靠锂电池支持的,老款机型注意电池寿命和使用年限,很看重掉电保存的话可以考虑更换新的锂电池。
我想知道没有电池的话,三菱程序会不会丢失?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掉电保存的数据是依靠锂电池支持的,老款机型注意电池寿命和使用年限,很看重掉电保存的话可以考虑更换新的锂电池。
呵呵;FX1N是没有电池的哟;
有EEPROM区及靠一个超级电容保持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掉电保存的数据是依靠锂电池支持的,老款机型注意电池寿命和使用年限,很看重掉电保存的话可以考虑更换新的锂电池。
我想知道没有电池的话,三菱程序会不会丢失?
FX1N本来就没有电池,程序是存在EEPROM区;
FX2N用的是电池,电池没电后不及时更换程序将丢失;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掉电保存的数据是依靠锂电池支持的,老款机型注意电池寿命和使用年限,很看重掉电保存的话可以考虑更换新的锂电池。
我想知道没有电池的话,三菱程序会不会丢失?
FX1N本来就没有电池,程序是存在EEPROM区;
FX2N用的是电池,电池没电后不及时更换程序将丢失;
那FX3U呢?

楼主:
老机型,全新机子。

网友A:
FX3U是有电池,FX3U的断电保持区域可以通过PLC参数设置。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掉电保存的数据是依靠锂电池支持的,老款机型注意电池寿命和使用年限,很看重掉电保存的话可以考虑更换新的锂电池。
我想知道没有电池的话,三菱程序会不会丢失?
三菱FX2、FX2N程序靠电池保存,电池没电或者没有电池的话,程序也就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