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14):
大家好!请教一下,我有一个设备,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下,负载突然增大,经常出现过流故障如何解决?如何提高舜间过载能力?

网友A:
过流和负载增大有联系吗?可以解决负载突然增大的问题吗?

网友B:
还是要解决过载的原因。

网友C:
瞬间是上去后立即回落还是上去了还有持续时间?
电机功率选择适合吗?重点还是改善负载变化。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家好!请教一下,我有一个设备,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下,负载突然增大,经常出现过流故障如何解决?如何提高舜间过载能力?
你先确定选型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先找出负载变大原因,否则怎么解决?

网友E:
如果你的负载就是这种性质,那么就要考虑加大变频器的功率;

网友F:
是不是你负载运行不稳定呀。

网友G:
引用 楼主:
大家好!请教一下,我有一个设备,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下,负载突然增大,经常出现过流故障如何解决?如何提高舜间过载能力?
看看负载本身是否允许此状况出现,此状况对于设备的运行是否异常,还是设备生产工艺流程所必须经历的过程?如果是,技改供电电源;如果不是,立即停机维修带病运行的设备本身。

楼主:
大家好感谢大家的关注,我可能表达不清楚,是这样的,是个轮胎厂,变频驱动电机(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带动两个辊轮对转,将橡胶从两轮之间经过挤压成饼形壮。现在是加工的胶软一些的话不报过流,但一加工硬度高一点胶时,变频就报过流我。

网友G:
回复 楼主:
那应该是运行工艺的问题了(设备按照加工材质和加工工艺设计和研发的时候,设计时选型余量不足导致满载接近临界状态,或者超越临界状态运行)。
技改设备有难度,要么调整工艺,比如加宽两个辊轮之间的工艺间隙,或者尝试调节变频器的运行参数。

网友H(2019-01-14):
如果只是要求不报警,不停机,设置 最大驱动转矩 就可以了

网友I:
过载问题解决。

网友J:
修改变频参数。

网友K:
重新设置变频器参数,

网友L:
回复 网友H:
这个可以解决。

网友M:
如果原来运行正常,现在经常出问题有可能有这么几个原因:一负载问题,比如轴承损坏。二.工艺问题比如材料发生了变化导致负载加重。三.变频问题。

网友N:
不知道你的压棍一共几组,可以这样设置不,一个初级压棍,一个次级,二组压棍,要不3组压棍

网友O:
过载能力首先要做好最大过载倍数的参数设置,如果用到了设备的过载极限,还是过电流的话,那说明设备容量选小了。或者说突加负载变化太重了。要限制一下,否则,控制系统会受到伤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