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15):
时间继电器是220V接触器380V的星三角启动。这样控制可以吗?请各位师傅指导一下!

楼主:
忘记上图了!现在上传!

网友A:
回复 楼主:
完全可以啊

网友B:
只要时间继电器与接触器能正常工作,那有什么不可以的?只不过一般选择器件都会尽可能使用一致的控制电源电压等级。

网友C:
可以,24V的时间继电器都行。线路对就可以。

网友D:
可以,但是他人维护没有图纸会不细心就好出错。

网友E:
没问题的,可以用,不过检修时一定要注意。

网友F:
在系统中,尽可能的不用两种电压,有可能会产生寄生回路,就楼主的电路来说,在电路工作时,当SB1断开,理应所有的继电器全部都断开,但本人认为:此时电路却通过L2、KM线圈、KM常开(2个),流入KT时间继电器,即电路将继续保持吸和。

同理,电路也可由L2、及其他触点流入KT时间继电器。

寄生回路路径如以下红线所示: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在系统中,尽可能的不用两种电压,有可能会产生寄生回路,就楼主的电路来说,在电路工作时,当SB1断开,理应所有的继电器全部都断开,但本人认为:此时电路却通过L2、KM线圈、KM常开(2个),流入KT时间继电器,即电路将继续保持吸和。

同理,电路也可由L2、及其他触点流入KT时间继电器。

寄生回路路径如以下红线所示:
很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我之前做过一个运输皮带的柜子,里面380v的接触器,配了220v的综合保护器,结果调试时发现,接触器无法吸合。而综保却有电,并且处于保护状态。
而综保原来设计时,和接触器线圈通过综保内部常闭后并接,因为电压不同,一根另外接到零线上,一个接到线圈一端,结果出现上述情况。
应急处置时,接到零线一端的又串接了接触器辅助常开触点才解决问题。

网友H:
其实工控实践中,不但能使设备满足工艺控制要求,而且还有一个算法的问题,简单的说,控制系统越简单,稳定性就越好,没必要去钻牛角尖尝试很复杂的系统,比如你的双电压控制系统。

网友I:
8楼能够就电路进行分析,加2分予以肯定;
9楼补充了示例,亦值得肯定,加1分!

“电工技术”版块,欢迎有实际内容的回复。

网友J:
回复 网友F:
这样的电路是把命运交给了器件的品性
好的电路用专用星角定时器,或用2个定时器组成
请看专用定时器时序图

楼主:
感谢各位师傅的指导!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