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15):
这个报警是啥意思呢?
现在PLC偶尔出现输入输出点闪断的现象,找不到原因,起初怀疑24V电源有短路的现象,监控PLC报警履历里有这个报警

网友A:
点位分配有问题吧,或者模块没有插牢

网友B:
梯形图程序用了PLC硬件以外的输入继电器点,例如一共16个输入点X0~X7,X10~X17,编写梯形图使用X18,就会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梯形图程序用了PLC硬件以外的输入继电器点,例如一共16个输入点X0~X7,X10~X17,编写梯形图使用X18,就会报错
好的  谢谢您的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位分配有问题吧,或者模块没有插牢
嗯  回头我检查一下,谢谢解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梯形图程序用了PLC硬件以外的输入继电器点,例如一共16个输入点X0~X7,X10~X17,编写梯形图使用X18,就会报错
FX的X8等在编程的时候就不能写进去的。

网友D(2023-03-08):
解决了吗 楼主  我也遇见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后来它又自己好了,已过去大半年,没有出现。可能跟温度有关系,事发时正是广东的7 8 月,后续我再跟进反馈给大家,虽然我已从那家公司离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