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15):
无负载上电测试220kw的变频器,断路器和保险用多少安的

请教,客户送来一台艾默生EV2000系列的220kw的变频器,故障现象是有时候送电之后接触器吸合上,然后过几秒钟接触器自己断开又吸合,重复几次,过一段时间又会快速地吸合断开几次,没什么规律。这台变频器安装了直流电抗器,但是客户没带过来,我在P+和+极接了个2A的保险,用调压器上电,显示数入缺相。现在想用三相电直接给变频器上电,请问P+和+极之间的保险最小多少安,断路器最小需要多少安的。

网友A:
串个60W的就可以,安全。三相串灯,断路器10A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P1和+之间的直流电抗器客户没带过来,我在用调压器上电的时候,在P1和+之间串了个2A的保险,如果上三相电的话,可以把保险拆掉,直接用一根先把P1和+短接起来吗,还是换一个大一点的保险?我知道小功率的变频器都是短接的,但是这么大功率的,不敢随便短接。。

网友A:
为了安全串灯好,正常了再短接,带电机2A的保险小了。

网友B:
我们都是直接短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