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15):
(无正文)

网友A:
可能性原因都已经罗列了
这几样检查确认无误后可以继续嘛
启动观察运行状态。个人觉得载荷定义设置问题!

网友B:
写的很详细了,如果是新机,可能负载没算好,如果用过一段时间的,那就可能碰撞或者外力作用,可以看看限位,超了没有

网友C(2020-01-10):
是不是夏天运行没问题,冬天经常报错,可以适当调节一下控制面板-动作监控中的灵敏度,适当加大。机器人用油不是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