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15):
数控铣床,打开电源和系统,伺服电机嗡嗡响,响几分钟之后伺服电机会发热,调小刚性后不响了,但铣出来的圆不像圆,该怎样调?

应该是几台驱动器设置的增益不同,造成电机在不同的转速下自激。可以把待测的驱动器与参考驱动器的参数设置成一致再试一下。惯量比看了吗?增益是一方面,但也不要忽略了惯量。

网友A:
伺服没有自动优化的参数吗。

网友B:
都是靠自己的调试经验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