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15):
上电即报F004和503,测温感为6K插件到远板接触良好,主板换了也没用,请教高手怎么检查

网友A:
看母线电压r26,温度r37多少?

网友B:
我碰到过一次。M440的。什么都检查过了,主板也更换试过了,都不好。最后是更换存储器芯片,重新刷程序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