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15):
怀疑plc出发相机有信号干扰导致设备不正常,把检测的软件关闭,单纯开相机测试信号接收情况,
测试三次,第一1000次触发,第二次5000次触发,接收都是显示1000,5000,
第三次触发10000次,相机接收了10002次。  干扰会导致信号丢失不会增加吧。

测试原因是。plc配合检测软件有时候发出信号,检测软件没有反馈,所以先把软件关闭了,先测试相机是不是没有收到触发信号,但是测试的第三次相机接收多了两次,让我不确定这个是信号干扰导致的还是plc计数的时候多发出来的。求问下干扰有没信号多出的情况,还是只有丢失这一种可能

网友A:
楼主你怎知道是信号干扰,你是怎么确定的,
按照楼主的说法,测试,周围不可能有电磁波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不确定。测试的原因是我plc监控到信号正常发出。 而接收信号的检测软件没有正常检测反馈结果给plc。
检测软件的工作人员怀疑相机没有正常收到触发电平。怀疑干扰,所以才测试。
测试的结果却多了两次触发。
我的问题是,这多出来的两次触发是我plc有可能不灵敏发多了两次还是信号干扰多出来的。
干扰会造成信号丢失还是也有可能增加触发脉冲。

网友C:
怀疑电磁干扰,无非就是几个手段:
1、加有屏蔽层的信号传输导线。
2、设备良好的地线接通泄放干扰信号的接地系统。
3、信号传输导线加装磁环抑制信号受到干扰导致的信号突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不确定。测试的原因是我plc监控到信号正常发出。 而接收信号的检测软件没有正常检测反馈结果给plc。
检测软件的工作人员怀疑相机没有正常收到触发电平。怀疑干扰,所以才测试。
测试的结果却多了两次触发。
我的问题是,这多出来的两次触发是我plc有可能不灵敏发多了两次还是信号干扰多出来的。
干扰会造成信号丢失还是也有可能增加触发脉冲。
应该不会吧,PLC怎么会多发出脉冲信号,楼主用的什么PLC,是不是程序编写的不对。
还是相机有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程序编不对应该不是。我测试加编的。就一个100ms一次触发的控制和计数器,计数器到了设定值就断开了。基恩士

楼主:
回复 网友C:
1.2两点已经确认过接上了。会再次确认一遍。磁环暂时是没有的了

网友D:
把PLC发出来的信号同时送给PLC高速计数端和相机,谁不一致就是谁干的坏事!!
2者一致基本就是程序问题,不一致就彻查线路和对方

网友E:
PLC触发信号输出是继电器,还是晶体管?应该使用晶体管
能否将触发信号通过PLC输入反馈进来,编段程序比较一下
干扰会使触发增加的,曾经遇到一个故障,发出触发信号,执行器计数偶有多计,最后解决办法,改用晶体管输出,固态中继
现在你的出现在10000,还只多记2次,先确定PLC输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程序编不对应该不是。我测试加编的。就一个100ms一次触发的控制和计数器,计数器到了设定值就断开了。基恩士
相机呢,相机什么品牌,我不认为这种现象是干扰。
另外楼上分析了,PLC到相机是直接连接的还是其他

楼主:
引用 网友E:
PLC触发信号输出是继电器,还是晶体管?应该使用晶体管
能否将触发信号通过PLC输入反馈进来,编段程序比较一下
干扰会使触发增加的,曾经遇到一个故障,发出触发信号,执行器计数偶有多计,最后解决办法,改用晶体管输出,固态中继
现在你的出现在10000,还只多记2次,先确定PLC输出
触发是通过一个模块输出的。可以拿个继电器试试。

网友E:
100ms触发一次,用继电器?固态继电器吧
程序保证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E:
用继电器不行。软件直接不动作了。没有固态继电器,准备把相机电源独立开来试试。程序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