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15):
m7.0能控制按钮的前景颜色吗?我程序做的是单按钮起保停。

楼主:
输入是m3.1

网友A:
可以的,切换按钮。

楼主:
我是说输入m3.1.读出m7.0用m7.0控制前景颜色。懂的能说详细点我刚学,我程序做的是单按钮起保停

网友B:
看你在3楼的回复,按钮要用复位属性,配合PLC程序完成。
实际上按键用交替属性就够了,PLC程序还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在3楼的回复,按钮要用复位属性,配合PLC程序完成。
实际上按键用交替属性就够了,PLC程序还简单。
触摸屏还和操作台按钮并联,交替型按钮不太合适吧

网友B:
回复 楼主:
如果没有其他要求
用自复位,剩下PLC里程序做

网友C(2019-03-10):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在3楼的回复,按钮要用复位属性,配合PLC程序完成。
实际上按键用交替属性就够了,PLC程序还简单。
触摸屏还和操作台按钮并联,交替型按钮不太合适吧

交替一般用于点动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