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般在输出口加这个两个1N418串联是做钳位作用吗?

楼主(2018-11-15):
求解答,多谢多谢

楼主:
1N4148不是普通的整流二极管吗??为何要这样搭配使用呢?

网友A:
图中,对应的图形符号为稳压二极管,旁注文字又分别标有11V,可信——型号或为笔误。
标题中,“一般在输出口加这个两个1N418串联”,“一般”是指多次看到“两个1N418串联”的接法、还是指“两个1N418串联”通常的作用?许久没有看电路图了,所以有此一问。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假如是型号笔误,那请问两个11V稳压二极管在电路的输出口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A:
若是稳压管,则可起到限幅作用、钳位作用,比如防止负载端高电压影响到输出口。
大致如此,表述不一定准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嗯,和我觉得的一样,感谢啦

网友B:
这个是对于交流信号幅度进行限幅的标准做法

网友C:
对应的图形符号为稳压二极管,而4148是二极管。

网友D:
我们用的二极管也是4148,0.5W的,不是稳压管,而楼主的图形是两个稳压管。这是一个正负限幅的作用。但4148没有正负限幅的作用。做不到。

网友E:
1N4148是开关二极管,耐压100V,电流150mA,反向恢复速度快!图示的是稳压管!但是标注的型号却是1N4148!感觉不匹配!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但我的这个电路是用在直流电压输出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我的这个电路是用在直流电压输出的。。
直流回路有必要2个反向串联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应该是如上面几位大哥说的做限幅电路把输出口限幅再正负10V左右吧?

网友F:
应该用TVS,为了过ESD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是如上面几位大哥说的做限幅电路把输出口限幅再正负10V左右吧?
限幅到正负10V,那个就应该对地限幅!!那个地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下面是地来的

网友G:
要不就是下面的二极管画反了!

网友H:
是一个双向钳位电路,一般是用在交流供电,保护后续的器件安全的,类似双向TVS的功能,应该是两个稳压管反向串联,稳压值是11V的话,型号应该是1N4741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