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弗斯电调阀不知道怎么接线了

楼主(2018-11-15):
这个给定和反馈分别接哪里?请问各位大神。

网友A:
Y是给定
X是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A:
Y是给定
X是反馈
-端接哪里?

网友A:
回复 楼主:
SN就是公共线!
你自己都已经把接线图贴出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1 3 是什么 是公共线吗?请问?

网友A:
回复 楼主:
对的!
端子1.3和SN短接!